无线鼠标键盘的问题

楼主(2015-08-24):
市面上的无线鼠标键盘,用起来感觉和有线鼠标键盘差不多,但自己DIY的试验品总是会有丢包的现象发生,他们的无线IC是专门的解决方案吗?对于丢包的问题,都是通过什么手段优化的呢?

网友A:
这个需要综合解决,包括无线信道、编码方案、系统信噪比等。

网友A:
你有一个地方考虑不周,那么就如水桶的容量是由最短的一块桶板决定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一个地方考虑不周,那么就如水桶的容量是由最短的一块桶板决定的一样。 ...

你好,谢谢回答!我DIY的无线键鼠采用的是2401,2500这样的现成模块作为通信基础的,通信采用调频+握手的方式,但发现通信的质量不是很稳定,丢包率差异过大。不知道是该从软件上,还是硬件上去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回答!我DIY的无线键鼠采用的是2401,2500这样的现成模块作为通信基础的,通信采用调频+握手的 ...

可以先编个测试程序,反复发数据,看误码率情况。误码率较高,说明硬件有问题,多半是EMC品质太差。基本无误码则说明是你的鼠标协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编个测试程序,反复发数据,看误码率情况。误码率较高,说明硬件有问题,多半是EMC品质太差。基本 ...

好吧,我之前编过测试程序,误码率基本在20%左右,有的频段甚至更差!好的情况下丢包率能控制在5%左右。协议的话,直接采用的USB标准协议来的!这样直接的体现就是时间长了之后,鼠标飘移特别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我之前编过测试程序,误码率基本在20%左右,有的频段甚至更差!好的情况下丢包率能控制在5%左右。 ...

USB协议只是应用层协议,还需要传输层协议,后者是为通迅可靠性考虑的。不过,务必先排除硬件设计问题,这个才是难点。

网友B:
diy的玩具和产品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产品要经过很多测试和验证才能走向市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协议只是应用层协议,还需要传输层协议,后者是为通迅可靠性考虑的。不过,务必先排除硬件设计问题, ...

USB那边的传输还不是很了解,只懂一点皮毛,不过咨询了一下,他们说某些代理商卖的模块有好些都是残次品,他们模块本身丢包率就比较高。买两个好模块回来试试。不过还要努力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的玩具和产品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产品要经过很多测试和验证才能走向市场的 ...

是啊,虽然是DIY,但是还是想做到尽善尽美啊,想做到和他们一样好,但是实力欠缺的还很多啊!!

楼主:
是啊,不加油不行啊!

网友C:
和协议有关啊

楼主:
是无线协议吗?

网友C:
是啊。键盘和鼠标的协议都是透明的。怎么保证无线传输的可靠性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那边的传输还不是很了解,只懂一点皮毛,不过咨询了一下,他们说某些代理商卖的模块有好些都是残次品 ...

模块做的水平有高有低,但要说“残次品”,这个多半是诈你!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键盘和鼠标的协议都是透明的。怎么保证无线传输的可靠性才是最重要的。 ...

好嘛,如果模块本身没什么大问题的话,就只能通过建立稳定的软件纠错机制了,就是不知道延时怎么样,下午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又重新改了下时序方面(主要是延时方面),发现如果按照手册上的时序来的话,稍稍扩大一点效果不是 ...

去看芯片原厂的器件手册,严格按手册操作,绝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芯片原厂的器件手册,严格按手册操作,绝不会有问题。

我就是下载的英文原版的Datasheet,之前按照手册严格写的时序,,也捕获过波形看的,和手册上写的时序相差无几,但就是不行,无奈之下,增加时序间的延时,就能够正常通信了。现象就是这样, 但原因还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下载的英文原版的Datasheet,之前按照手册严格写的时序,,也捕获过波形看的,和手册上写的时序相差 ...

错的不会是手册,只会是你。还是那句话,好好从自身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的不会是手册,只会是你。还是那句话,好好从自身找原因。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嘛,如果模块本身没什么大问题的话,就只能通过建立稳定的软件纠错机制了,就是不知道延时怎么样,下午 ...

是啊。还得将自己的无线通信协议好好弄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还得将自己的无线通信协议好好弄一下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