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lero 的PCB高亮就是个渣

楼主(2015-08-24):
审PCB的时候,想查找某个原件,在右边的pannel里面 输入原件标号,并高亮,奶奶的,满屏还是看不到在哪里,也不会自动跳转到元件,花了1分钟总算找到,所谓高亮就是换了个填充pattern.完全没有人性化。除非先全部去掉自定义的网络颜色才能很好的分辨所谓 ‘高亮’  出来的东西。

网友A:
没遇到过你所说的问题,都会跳到目标元件上,你软件是不是有问题?
hilight不方便的话
用 assign color也可以的
也可以用move功能也可以
用走线的功能都可以来查找元件  如:R1.1 就连到R1上了,也就查找到了R1

网友B:
高亮功能能自动找到元伯,并显示在屏幕中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