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824】AC-DC产品COM 脚接地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5-08-24):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原创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AC-DC产品COM 脚接地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输出COM 脚不能直接连接到地,输出COM 脚也接到大地会增加干扰源,严重时会造成工作异常,如果一定需要这样连接,最好通过Y 电容后再连接到大地。

网友B:
在实际应用中,不能将输出地与保护地直接相连,这样连接可能会由于雷击浪涌、群脉冲等干扰导致产品输出异常或损坏,因此不建议将输出地与保护地直接相连,可以通过Y电容连接(一般推荐 1000pF/400V).

网友C:
如果直接接地的话可能会由于雷击浪涌、过压等突发故障从而导致损坏;AC/DC 产品初级采用Y 电容连接到大地,交流成分会通过Y 电容耦合到大地,而输出COM 脚也接到大地会增加干扰源,严重时会造成工作异常。

网友D:
COM 端一般指的是模块输出地,不能直接接地。如果直接接地的话可能会由于雷击浪涌、过压等突发故障从而导致损坏;
建议连接方式:用户可以将输出地(COM端)串入电容(X,Y电容)后接地。

网友E:
COM 端一般指的是模块输出地,不建议直接接地。如果直接接地的话可能会由于过压,泄漏短路等突发意外从而导致损坏;
建议连接方式:用户可以将输出地(COM端)串入电容(X,Y电容)或者PTC等防护元件后接地。

网友F:
没有了隔离效果了吧

楼主:
【参考答案】
分析:AC/DC 产品初级采用Y 电容连接到大地,交流成分会通过Y 电容耦合到大地,而输出COM 脚也接到大地会增加干扰源,严重时会造成工作异常。
解答:输出COM 脚不能直接连接到地,如果一定需要这样连接,最好通过Y 电容后再连接到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