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标示为:M5336B 或是:MS336B 的三端稳压IC

楼主(2015-08-24):
如题,最近看到一个模块用了一个贴片的SOT-89封装的,输入电压可以高达30V,外接元件很少,输出5V,没有电感,我在网上怎么也找不到相关资料,我想用来代替7805,7805发热太大了,如有那位同仁用过相关外围简单的集成稳压IC,相告一声,在此表示感谢,因为板子的尺寸有限,如用LM25**要用到电感,所以越简单的搭配及发热量低的最好,谢谢

网友A:
线性稳压器发热都一样,不会有比7805明显小的
要小只能用DC-DC
要体积小电路简单,用SOT23的DC-DC IC,如SY8201之类。

楼主:
SY8201还是逃不开电感,我觉得是不是他的负载小,最大20MA,而采用了线性稳压器,他发热是有的,但是用手还是可触摸的,估计应当不是会超过50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稳压器发热都一样,不会有比7805明显小的
要小只能用DC-DC
要体积小电路简单,用SOT23的DC-DC IC,如SY ...

可能是我理解的方向错了,故计这个元件就是个线性稳压IC,再研究,谢谢

网友B:
没有人能逃出电感的手心
线性稳压同样地热

楼主可能漏掉了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SY8201还是逃不开电感,我觉得是不是他的负载小,最大20MA,而采用了线性稳压器,他发热是有的,但是用手还 ...

不到0.5W的功耗,贴片LDO靠PCB散热不会感觉太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人能逃出电感的手心
线性稳压同样地热

可以确定的是确实没有电感,回头我再分析与测试一下看,上面就那几个元件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可以用0805之类的叠层电感了,外观和贴片陶瓷电容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