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26突然不能加载引导文件了,修复模式也连不上TurboWriter

楼主(2015-08-24):
把开发板的核心板拆出来用直接接杜板线使用,出现死机后,重新启动提示:

然后进入修复模式。结果:

还有救不?

楼主:
不要沉了,不甘心啊~~

网友A:
重新做固件进去试试

网友B:
擦除芯片重新下载程序试试看。

网友C:
提醒的好像是没有找到系统代码。

网友C:
SD2,检测失败。查看一下,系统是不是烧录进去了。

网友B:
就是引导失败,没有找到SD里的系统吧。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原来是1.8V烧了,替换后解决了

网友D(2015-10-29):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329xx NUC9XX】:http://jq.qq.com/?_wv=1027&k=XVCT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