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擦除的时候能不能被外部中断打断?

楼主(2015-08-24):
求证这个问题?会不会被外部中断打断呢?

网友A:
仔细看用户手册。
有一句话,擦除flash时,取flash相关的操作会停止。

就是说,如果你的程序是在flash里的,根本就不会跑了,擦完了才继续跑。
如果你的程序是在sram中的,该干嘛干嘛

网友B:
擦除flash的时候。flash挂起了,中断代码是不执行的。

网友C:
期间访问Flash,CPU会停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期间访问Flash,CPU会停止。

在擦除的时候,这时的中断就不会执行,要擦完了后才执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期间访问Flash,CPU会停止。

那访问flash不需要cpu的参与么,应该这么讲,这时会停止cpu的其他活动

网友E:
应该这时候就拒绝其他外设的活动了。

网友F:
擦除flash时,取flash相关的操作会停止。这里只是取flash相关么?

网友G:
如果觉得不保险,在擦除flash的时候,关闭所有的中断即可,擦除后继续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