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控制继电器

楼主(2015-08-24):
这是我设计的电路图,但三极管没起到控制作用。不管基极有没有电流通过,继电器控制的灯都会亮。我知道我的12V直接接到了继电器上边。。。

网友A:
电路设计错误!而且属于基本概念性错误,这样的错误不可原谅!赶紧回炉补课,重新学习电子技术基础这门课中关于晶体管基本原理和应用的章节,真不知道当初你是怎么学的。

网友B:
电磁铁直接通电了,跟三极管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了,所以不管你怎么动作,电磁铁都是闭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铁直接通电了,跟三极管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了,所以不管你怎么动作,电磁铁都是闭合的。 ...

所以我说了啊,我知道我的12V直接通道了继电器上边,那要怎么设计,才能实现控制啊

网友C:
把集电极断开,再把继电器接地的引脚断开,把继电器断开的引脚接到三极管集电极。

楼主:
感谢,脑子一下短路了。:'(

网友D:
这个电路设计确实欠考虑,希望多看下三极管的手册和继电器说明,后续要注意Hfe和工作电流以及安全电路设计等。

网友E:
真是瞎扯淡

网友F:
这属于马大哈级别的,哈哈哈哈!

网友G:
这是仿真,如果是真实电路,基极信号为高时,三极管将烧毁。

网友H:
线圈:串到三极管的集电极回路上;
你这样:没烧管子已经不错了;

网友I:
其实如果你电源很小,三极管很大,然后能把电源拉底到继电器不工作,也能起到控制作用,

网友J:
不可饶恕:funk:

网友K:
很少见到楼主这个样子的图纸,有误呀

网友L:
继电器两脚都接在电源上,三极管起不了作用。

网友M:
看到你这个电路图,让我回到了5年前,搞不清楚三极管到底怎么输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