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的RTC后备电池问题。

楼主(2015-08-24):
现在使用CR2032纽扣电池做STM32F407的后备电池,现在开启断电后后备电池给RTC供电,我想问一个新的电池在主电源断电的情况下能让RTC工作多长时间,有没有大神实际侧过?不换电池的情况下,怎样设计才能让它工作更长的时间。

网友A:
没测试过呢;
从产品设计角度来说,最好能保证2年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测试过呢;
从产品设计角度来说,最好能保证2年以上吧;

是的,能保证2年以上最好,产品不可能经常去换电池,但这产品会经常断电。想做充电的,但是没做过,也不知道怎么样,设计不好会不会导致比不充电的的寿命还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能保证2年以上最好,产品不可能经常去换电池,但这产品会经常断电。想做充电的,但是没做过,也不 ...

充电又不难的;
找充电芯片呗;

网友B:
我也用过这个芯片和电池做RTC的后背电池,理论上掉电维持两年没有问题,实际上是多少,还不知道

网友C:
设置低功耗

网友D(2018-01-30):
1、设置低功耗;
2、找高容量的,目前市场中CR2032常规标准容量为210mAh,峰值放电电流为10mAh;COMSAN(劲道)目前CR2032最高容量可以做到240mAh,峰值放电电流最大可以2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