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仪表运放INA126输出不稳定

楼主(2015-08-24):
我用仪表运放INA126对电桥输出放大,测试中发现INA126的输出电压会缓慢下降,比如输出在0.985V时,过几分钟,输出会下降0.001V,再过几分钟,又下降0.001V,照这速率,一小时后不得下降一两伏啊,期间电桥的电阻值都固定不变,请问大侠是什么原因呢,运放是用双电源供电,正5V由7805提供,-5V由电荷泵ICL7660提供,我量了电源的电压都没变化

楼主:
之前ICL7660的10uF电容焊的是钽电容,换成电解电容后,貌似正常了量了下焊钽电容时,负压输出是-4.76V,焊电解电容时负压输出是-4.96V
这和电容种类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