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5-08-24):
STM8S003串口能发送,但是接收中断进不去怎么解决?

网友A:
中断使能了没有,接收允许使能了没有

网友A:
还有一个是测一下,看Rx能不能被拉低,如果电路的Rx接过上拉,注意电平是否正常

楼主:
都写进去了,全局中断也开了。
中断初始化:
  UART1_DeInit();
  UART1_Init((uint32_t)9600, UART1_WORDLENGTH_8D, UART1_STOPBITS_1, UART1_PARITY_NO,
                  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UART1_MODE_TXRX_ENABLE);
  UART1_ITConfig(UART1_IT_RXNE, ENABLE);
  UART1_Cmd(ENABLE);

网友B: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波形

我用串口一直发数据,在接收端示波器没波形。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串口一直发数据,在接收端示波器没波形。是怎么回事?

在发送端有波形。

网友C:
先用示波器看下吧;
很多232芯片,发送脚是好的,接收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示波器看下吧;
很多232芯片,发送脚是好的,接收脚不行;

我用示波器直接在芯片上面测的,接收脚没波形,发送脚有波形。

网友D:
这是接收端出了问题了,仔细检查吧

网友B:
接收允许使能了没有

网友E:
楼主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