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usb 2.0设别无法加载

楼主(2015-08-24):
(无正文)

楼主:
在网上查了下,是和ehci_hcd控制器驱动有关的,之前我用过三星的4412四核,没有这个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
我再window下都能识别到这个设备,并能读取,到了飞思卡尔的板子上就不行了,问了下技术支持,说这个官方给的源码,不负责的,

楼主:
看来飞思卡尔在linux源码上,还问题多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飞思卡尔在linux源码上,还问题多多

楼主,请问你这里是板子上系统起来后进行的操作吗?

网友A:
还有你这里板子上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呢?

网友B:
没有添加相应的驱动吧......

网友C:
说明在Linux下的驱动还是有问题

楼主:
我采用的内核是3.0.35,是系统起来后插上设备的,一直打印“hub 2-1:1.0: unable to enumerate USB device on port 2”
我没有采用设备驱动,我采用了libusb访问设备节点,而且运行lsusb,根本就没有看到设备挂载到hub上

楼主:
我在内核里加了打印,在、Linux\drivers\usb\core\Hub.c里,在hub_port_status(),这个函数里,portstatus, portchange,这两个值有问题,导致这个函数返回-ENOTCONN,这个应该是主机控制器驱动的问题,这个应该是与平台无关的

楼主:
我不知道底层飞思卡尔做了什么,但是HUB这一部分,应该是跨平台的,可能内核配置方面有问题,但是我对比了 三星的,内核配置基本差别不大

网友D:
不太懂这个问题,帮楼主顶一下吧

楼主:
今天试了下,我外接一个usb hub,然后将设备插到usb hub上,不会出现上面提到的无法挂载的问题,这是不是硬件的问题?我开发板上用的芯片是LAN9514,哪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求解答

网友E:
还真没见过楼主说的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这里板子上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呢?

板子启动前后,插上设备都有问题,bootloarder采用uboot-2009,内核采用Linux 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