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几款4-8键触摸芯片

楼主(2015-08-24):
如题,大家推荐下    普通LCD液晶屏上触摸键用的芯片,  触摸距离最好有3-5mm的   灵敏度高点或者可调的也行,单片机控制

网友A:
合泰的很合适。

网友B:
没接触过,帮不了你;

网友C:
建议你拆个板子看看,别人用了哪个芯片。

楼主:
不需要程序驱动的哪种    最好是  拿来直接能用的

网友D:
买别人做好的现成的,。

网友E:
只用过三键的 帮不到你。

网友A:
编程的比较灵活,我们可以按要求固化程序的;

网友F:
软件模拟也可以,只要有那个中断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