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开关功能耳机座连接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我手中有这样的一个耳机座(没有实物)
我拆了手中的一个类似的耳机座(没有2,3脚),发现是拨片与后方6个脚隔了绝缘塑料。感觉和平常使用的5PIN的插入检测耳机座连接方法不同。
请教一下具体连接方法,或者帮忙说明上下两部分是否需要相连,6~11怎样连接做检测。谢谢!

网友A(2015-08-24):
建议你还是找到实物测试,最佳方法则是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