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外部中断中嵌套定时器中断不能工作

楼主(2015-08-24):
stm32f103v
如图 为什么在中断中写定时器 结果就是直接跳进去 没有定时 管脚直接就低电平了各位帮忙看一下 多谢了

楼主:
现修改成如图 可以计时 但只能记一次 下次再次进入外部中断 定时器中断跳不进去
static timer2

网友A:
中断执行完后是不是需要清标志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执行完后是不是需要清标志位呢

可我的那个TIM2_IRQHandler里有清除啊 需要写在哪里?

楼主:
后来发现改成这样就可以运行 大神们帮忙看看是为什么

网友A:
能运行就好,楼主大神啊

网友B:
好好理清你的逻辑就知道为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理清你的逻辑就知道为啥了

拜托您仔细讲讲 不是太懂

网友C:
根源是:你调用库函数启动定时器的时候会产生一次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源是:你调用库函数启动定时器的时候会产生一次中断

STM32 定时器有时一开启就进中断的话题
您百度下这篇** 第一个就是 我感觉我是按照他的写的啊

网友A:
STM32 定时器有时一开启就进中断,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