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这个电路原理图什么意思啊 麻烦大神解答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8-24):
描述

TPS2540 / 40A 和 TPS2541 整合了限流的 USB 端口电源开关和 USB 2.0 高速数据线 (D+ / D-) 开关以及 USB 充电端口识别电路。 其应用包括笔记本 PC 和其他智能型 USB 主机设备。 另外,宽带宽 (2.6 GHz) 数据线开关还具有低电容和低导通电阻,因而可最大限度地降低信号传输的边缘与相位失真。 TPS2540 / 40A / 41 监视 D+ 和 D-,并与兼容的客户端设备提供了正确的信号交换协议。

TPS2540 / 40A /41 支持下列充电逻辑方案:

USB 2.0 BC1.2
中国电信标准 YD/T 1591-2009
分频器模式 (Divider Mode),可兼容 Apple 设备(例如: iPod 和 iPhone)
CTL1~CTL3 逻辑输入用于从 TPS2540 / 40A 和 TPS2541 所提供的多种充电模式中选择其一。 这些充电模式允许主机设备在专用充电端口 (DCP) (模仿墙上适配器)、充电下游端口 (CDP) (可支持 1.5A 充电电流的有源 USB 2.0 数据通信) 或标准下游端口 (SDP) (可支持 500mA 电流的有源 USB 2.0 数据通信) 之间进行主动选择。 此外,TPS2540 / 40A /41 还集成了一种自动检测功能,该功能既支持符合电池充电规范 (BC1.2) 的 DCP 方案,同时也支持分频器模式 (Divider Mode),无需用户从外部进行干预。

特性

符合针对 DCP 和 CDP 的电池充电规范 BC1.2
符合中国电信行业标准 YD/T 1591-2009
支持睡眠模式充电,适合大多数市售 Apple 设备和/或符合 BC1.2 规范的设备 Compliant Devices
可兼容 USB 2.0 和 3.0 电源开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

TPS2540 / 40A 和 TPS2541 整合了限流的 USB 端口电源开关和 USB 2.0 高速数据线 (D+ / D-) 开关以及 ...

能简单说下嘛???    这些我在网上看到过   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B:
就是一个充电及数据传输电路

网友C:
自己的一点看法:TPS2540是一个USB供电和数据传输芯片
USB供电应该懂吧,如果系统的5V直接接在外面的USB DEVIECE,这个时候USB DEVIECE需要很大的电流时那整个系统不就崩溃了嘛,所以需要有个东西能限流,这就是这个芯片的作用了,R14的作用就是工程师自己调整这个电流的大小的。
数据传输时不是要有上拉电阻来起识别作用嘛,芯片也把这个包括在里面了,估计还会提供ESD保护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