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DC-DC电源芯片的并联使用的方法?

楼主(2015-08-24):
需要将原输出的2A电流,扩展为3.5到4A,主要是均流方面的技术,谢谢。
具体芯片可以是MPQ4560.

网友A:
这个输出电流就不要考虑并联了,直接换了大电流的片子成本更低更简单。

网友B:
还是换单芯片的方式可取,不要考虑并联了,成本高

网友:
楼主可以直接用1个芯片搞定,可以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C:
和冗余电源差不多啊,不好做互相容易干扰,纹波噪声也巨大很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