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的pwm波的设置问题,如何立即有效

楼主(2015-08-24):
我做了一个接口函数,函数可以调整pwm波的频率和占空比。
手册上写到:
    真正的计数器使能信号CNT_EN是在CEN的一个时钟周期后被设置。
那么也就是实际上我设置完了之后,这个配置真正开始有效是在一个时钟周期之后。

比如 想发送一个1011的信息。用pwm波A的一个周期来表示1,B表示0.

连续的发送实际上就是 利用那个接口函数配置ABAA,就这样。但是由于是在下个时钟周期才真正有效。所以,发送的时序就是错的。有什么方法可以在配置完后直接起作用吗?

不知道我说的清不清楚。

网友A:
可以先关掉,再初始化,再重新打开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关掉,再初始化,再重新打开试下;

感谢回复。按照大神说的方式实现后,第一个脉冲发不出来,但是后面所有的数据时序都对。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是在中断里面做的。
就是利用可调的PWM波实现红外的数据发送。不用IO模拟。
if(1 == pwm_data[i])
        {
            IR_PWM_Send(32400, 4);
            HAL_TIM_PWM_Stop(&Tim2Handle, TIM_CHANNEL_2);
            IR_PWM_Send(32400, 4);
        }
        else
        {
            IR_PWM_Send(16200, 2);
            HAL_TIM_PWM_Stop(&Tim2Handle, TIM_CHANNEL_2);
            IR_PWM_Send(16200, 2);
        }

中断进去后的处理是这样的。pwm_data中是需要发送的数据,每进入一次中断i++(i是个全局变量,现在只是在实验的阶段,命名什么的没什么规范)。
然后第一个数据就发不出去

网友B:
为什么第一个脉冲发不出来呢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说下呀

网友:
第一个发不出来, 就把第一个发两次。

网友:
以前我做串口也遇到过类似的,前三个字节,发不出去,后面开始都正常了,于是我在代码里,复制进来的代码都在前三个字节自动复制一遍。

网友D: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说出了,让我们好避免类似的错误。

网友E:
>>但是由于是在下个时钟周期才真正有效。
即使是这样,第一个发不出也没有道理啊?

网友F:
串口发送的数据是正确的吗?

网友D:
如果用一个东西就要研究透彻了。

网友G:
为什么第一个发不出来,不明白

网友H:
7楼的方法好像可以啊,在代码里,复制进来的代码都在前三个字节自动复制一遍

网友I:
找个例程参考参考,随便改改就行了。

网友J:
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K:
想使在配置完后直接起作用,这个好像还挺困难的。。。

网友L:
感谢楼主~学习了根据你的描述,猜测可能是i++执行在ir之前了。。。略过了第0位,或者你函数写的i=1 直接略过了第0位。。。
要检查一下中断部分以及触发方式。

另外可以发一下你的TIM调整占空比和频率的部分么,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学习了根据你的描述,猜测可能是i++执行在ir之前了。。。略过了第0位,或者你函数写 ...
void IR_PWM_Cfg(u32 arr, u32 duty_circle)
{

    TIM_OC_InitTypeDef OCConfig;

    //TIM2
    Tim2Handle.Instance = TIM2;
    Tim2Handle.Init.Prescaler = 60 - 1; //计数器频率被分频为1MHz
    Tim2Handle.Init.Period = arr;
    Tim2Handle.Init.ClockDivision = 0;
    Tim2Handle.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DOWN;
    HAL_TIM_PWM_Init(&Tim2Handle);

    OCConfig.OCMode = TIM_OCMODE_PWM1;
    OCConfig.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OCConfig.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OCConfig.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OCConfig.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OCConfig.Pulse = (uint32_t)(arr+1)*(duty_circle-1)/duty_circle;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Tim2Handle, &OCConfig, TIM_CHANNEL_2);

    HAL_TIM_PWM_Start(&Tim2Handle, TIM_CHANNEL_2);
   // HAL_TIM_PWM_Start_IT(&Tim2Handle, TIM_CHANNEL_2); //注意:这个是打开捕获的外部中断的,不是更新中断。

这个配置应该不难吧。还要注意打开时钟,然后GPIO口设置为复用推挽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AST;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TIM2;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学习了根据你的描述,猜测可能是i++执行在ir之前了。。。略过了第0位,或者你函数写 ...

如果不用中断,不开中断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第一个脉冲发不出来呢

最后我也没找到原因。刚开始用的是向上计数模式。然后发现这个时候发出的pwm波形是高电平在前面,低电平在后面。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波形。我需要的波形是低电平在前面,高电平在后面。所以用了向下计数模式。而向下计数的话计数器值在重载之前被更新。所以只要后面再多进入中断几次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是由于是在下个时钟周期才真正有效。
即使是这样,第一个发不出也没有道理啊?
...

确实很奇怪。到最后我也没找到原因。刚开始用的是向上计数模式。然后发现这个时候发出的pwm波形是高电平在前面,低电平在后面。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波形。我需要的波形是低电平在前面,高电平在后面。所以用了向下计数模式。而向下计数的话计数器值在重载之前被更新。所以只要后面再多进入中断几次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口发送的数据是正确的吗?

不是用的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说下呀

最后我也没找到原因。刚开始用的是向上计数模式。然后发现这个时候发出的pwm波形是高电平在前面,低电平在后面。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波形。我需要的波形是低电平在前面,高电平在后面。所以用了向下计数模式。而向下计数的话计数器值在重载之前被更新。所以只要后面再多进入中断几次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是由于是在下个时钟周期才真正有效。
即使是这样,第一个发不出也没有道理啊?
...

我用pwm波发送一串数据,每进入一次中断就会计数一次,然后数据发送完后就停止pwm波和中断,第一串数据发送完能够正常的停止发出pwm波,但是发第二次的时候,pwm波停不下来了。用于停止pwm波的函数就是库函数中的下面的两个:

HAL_TIM_PWM_Stop_IT(&Tim2Handle, TIM_CHANNEL_2);
HAL_TIM_PWM_Stop(&Tim2Handle, TIM_CHANNEL_2);

我下了断点,这两个函数也执行了,并且每一次的计数都是对的。但是pwm波就跟吃了炫迈一样,根本停不下来。

========================================
我错了。我看了下函数的实现,stop_IT那个函数停止的不是更新事件的中断。我自己实现了一个,可以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配置应该不难吧。还要注意打开时钟,然后GPIO口设置为复用推挽

...

不知道楼主是否方便将源码打包分享一样 你的结构体我看起来有点迷糊
还是不大明白一个引脚如何切换输出两个通道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楼主是否方便将源码打包分享一样 你的结构体我看起来有点迷糊
还是不大明白一个引脚如何切换输出两 ...

发出来的就是所有的源码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发出来的就是所有的源码了。。。

不是的吧。。。
IR_PWM_SEND()这个函数我还没看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是的吧。。。
IR_PWM_SEND()这个函数我还没看懂呢

send函数就是下面的那个 cfg函数啊,里面有两个参数可以调整占空比和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楼主是否方便将源码打包分享一样 你的结构体我看起来有点迷糊
还是不大明白一个引脚如何切换输出两 ...

这不是两个通道,而是一个通道,只是这个通道的pwm波可以调整频率和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是的吧。。。
IR_PWM_SEND()这个函数我还没看懂呢

我以为你只是要可调的pwm,原来也是红外。我在搞,但是出了点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以为你只是要可调的pwm,原来也是红外。我在搞,但是出了点问题。还没有解决。 ...

对的 我也是在做红外,大概思路我明白了 十分感谢 我试试~

网友M(2015-11-16):
引用 楼主:
最后我也没找到原因。刚开始用的是向上计数模式。然后发现这个时候发出的pwm波形是高电平在前面,低电平 ...

是不是极性输出配置那里的问题,你想低电平在前应该把输出极性改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