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18b20

楼主(2015-08-24):
调试ds18b20,在51单片机可以正常读取温度,但是stm32就读取不了,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A:
那只能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慢慢分析时序了

网友B:
是不是移植的程序,仔细检查一下移植的对吗

网友C:
你确定时序完全一致?

网友D:
检查一下时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