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协议

楼主(2015-08-24):
最近在做一个给手机充电的DC电源,输出端要接什么样的电阻网络?

网友A:
这里没有什么“电阻网络”一说,就是一直流电源而已,电压和功率满足要求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没有什么“电阻网络”一说,就是一直流电源而已,电压和功率满足要求即可。 ...

有些手机会通过读取USB D+ D- 电压对外接适配器进行匹配判断,如果不匹配,不会以最大电流充电,USB D+ D- 电压就需要适配器内置电阻分压网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手机会通过读取USB D+ D- 电压对外接适配器进行匹配判断,如果不匹配,不会以最大电流充电,USB D+ D- ...

那可不叫什么“电阻网络”。

网友C:
TI有个芯片,型号不记得了,就是用来实现三楼功能的,同iphone,三星这些手机通讯,然后可以开启2A电流充电,否则只有500mA慢充。

PS:搜了半天找到了:TPS2514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些手机会通过读取USB D+ D- 电压对外接适配器进行匹配判断,如果不匹配,不会以最大电流充电,USB D+ D- ...

一般的手机没有这些的。就是爱疯才爱搞这些东西

网友D:
这个叫充电器识别电阻

网友E:
将D+,D-短路在经过充电器充电会比之前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