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想用mke02z128搭一个最小系统

楼主(2015-08-24):
我就接了一个晶振,一个芯片,漏了一个jlink口,现在我连上电脑无法识别芯片,我还缺少什么呢

网友A:
最小系统至少包括供电电路,debug或者烧录的电路,reset脚也需要注意,你可以参考官方的FRDM-KE02的原理图来设计最小系统
请通过以下链接下载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b=Design_Tools_Tab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申请了两片E系列的!也像楼主一般准备做个最小系统!有点无从下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