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连接出问题

楼主:
本想用J-link烤程序,可怎么都连不上,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2015-08-24):
可能是因为连接有问题:如供电、线序、或接口错误

网友B:
jlink一定要在有bootloader的情况下才能使用

网友C:
芯片选的不对吧

楼主:
多谢大师们的回复,我试试看

网友D:
配置选择正确,然后供电接口选择正确,板子上是不是有相关跳线没有接好。

网友E:
原来这个需要Bootloader才能用啊。

网友F:
可能跳线选择错误。

网友E:
提醒说不支持,是不是真的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