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1875功放的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8-24):
我在LM1875,用双12V的无稳压整流滤波电源,前面加了NE5532的运放做前放,运放有稳压的5V,放大倍数是3.25倍,1875放大倍数是2倍,自己加装了30W双12V的变压器一样大块的散热片。问题来了,开始放歌是还是正常的音质效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散热片非常烫手,而且音质变差,声音变小变沙。然后我把电源拔了,再上电就正常了一会,过会又是音质变差、声音变小变沙,而且。请问各位者是什么原因?是1875进入过热保护,还是电路什么原因?

网友A:
都非常烫手了,还找寻原因啊

网友B:
有一个疑问?
前级NE5532放大3.25倍,后级LM1875放大2倍,是这样的吗?LM1875为何2倍?
先贴原理图吧。

网友C:
你的散热片与LM1875电路上隔离了吗?

LM1875的外壳金属部分是与电源负相连的,如果你的散热片与地相连,LM1875与散热片电路上又没有隔离,就会短路,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自激了吧

网友E:
这个还是晒图和实物吧

网友F:
1875。

谢谢大家!

要求至少放大10倍。

再次感谢大家!

好像是唉!

网友G:
难得大shi说准了一回,应予以表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散热片与LM1875电路上隔离了吗?

LM1875的外壳金属部分是与电源负相连的,如果你的散热片与地相连,LM ...

散热片是隔离的,如果是短路了也不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的。

楼主:
自激在电路上会有那些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难得大shi说准了一回,应予以表彰。

妄为大shi,背书也获表彰
8倍10倍于主题何干?

网友H:
10倍以下自激

网友A:
那就更好判断了:无输入热否?无输入可有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激在电路上会有那些可能?

lm1875规格书已经写明:放大倍数需要10倍或更大才能稳定工作。

网友I:
1875要单点接地,小心自激,另外放大倍数要控制在10以上,

网友J:
看到大家的评论,感觉来对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