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与GD32的的差异对比

楼主(2015-08-24):
优势:
1、GD的工作电压范围比STM32相对要窄一点,GD32:2.6~3.6V ,STM32: 2.0~3.6V
2、GD Flash擦除时间更长一点;
3、GD的静态功耗比STM高;
4、GD32的ADC精度不如STM32的好,输入阻抗小:GD为9位精度,ST为11位精度,同采样速率下GD的输入阻抗比STM小。
劣势:
1、 同主频下,GD32的速度更快,比STM32快10%~20%左右;
2、 GD32的主频最大可跑到108M,而ST的主频不能超过64M;
3、 同主频下,GD的芯片在运行的时候运行功耗更低;
4、 双层加密,防止程序泄露;
5、 型号更丰富,价格更便宜。

网友A:
GD32的主频最大可跑到108M,而ST的主频不能超过64M,的确,只能说各有优劣了

网友B:
现在更多的拼生态系统了。

网友C:
我谁都不支持,谁给我板子我就临时支撑谁。

网友D:
我虽然一直用st,但是还是心里支持gd,支持北京兆亿

网友E:
实话实说,GD的真没用过

网友F:
各有优劣,就看用户的要求了

网友:
GD没有送过我板子,所以不知道性能。

网友G:
STM32F030的我用来做过一款控制器,发现抗干扰能力比较差,经常会死机,现在我一用新唐的,同样 的电路,随便折腾,没有发现死机现象,至于GD,手上有样品,之前用了一下,就是觉得我用惯了M0的库,又让我换到M3的库,有点麻烦,我就放弃了,也不知道GD的如何,

网友:
GD是不是“借鉴”了ST,才有“兼容”之说。

网友H:
GD为9位精度,ST为11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