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数据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5-08-24):
想做一个8路,12位,100kHz的多路数据采集,求指导。选什么芯片好,参考电路等

网友A:
用STM32就可以了,DMA方式;

网友B:
超级版主,数据采集后能不能和MATLAB连接,交由MATLAB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超级版主,数据采集后能不能和MATLAB连接,交由MATLAB处理

MATLAB不能实时处理吧,你得采集好了,让MATLAB去处理

网友D:
Matlab 使用Query Instrument打开串口,数据实时上传,后端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

网友B:
Matlab 使用Query Instrument打开串口,数据实时上传,后端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

对于这个我是空白,能不能给点资料什么的

网友B:
Matlab 使用Query Instrument打开串口,数据实时上传,后端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

求资料,大神帮帮忙

网友D:
很简单的,看帮助文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