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断点直接被跳过执行

楼主(2015-08-24):
IAR, TE, I2c, ui, AD
RT,设置了断点,但是download之后断点会自动下移一行,单步调试时也会直接跳过该语句,为什么呢?
举个栗子,红色部分均会被跳过。
while(HAL_I2C_Master_Transmit(&I2cHandle, (uint16_t)I2C_ADDRESS3,(uint8_t*)p_temp3,1,10)!=HAL_OK)
{}
//HAL_Delay(200);//delay 4.5ms
HAL_I2C_Master_Receive(&I2cHandle, (uint16_t)I2C_ADDRESS3+1,(uint8_t *)aRxBuffer, 2, 10);
temp_reg = long(aRxBuffer[0] << 8 | aRxBuffer[1]);

  //calculate true temperature
  x1 = ((temp_reg - ac6) * ac5) >> 15;
x2 = ((long) mc << 11) / (x1 + md);
  b5 = x1 + x2;
  temp = (b5 + 8) >> 4;
  bmp180_temp=temp;

楼主:
补充一下,加不加long都会直接跳过,跟长度应该没关系

网友A:
是不是优化开的太高了

网友B: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莫非你软件没**好

网友C:
IAR根本就没法**,太难了,我都是用Keil。

网友D:
优化等级设置一下

网友E:
优化等级开低一点试试。

网友F:
怎么样了,是优化等级的问题吗

网友:
IAR断点直接被跳过执行,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G:
是不是优化开的太高

网友H(2016-08-26):
解决了吗?我遇到类似的问题,设置断点,目的是让程序运行到断点,但是程序全速运行没有停在断点位置,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