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使用RA8875驱动电阻屏AT070TN94出现位移

楼主(2015-08-24):
RA8875驱动电阻屏AT070TN94出现位移。
界面上有多类数据,只有某些数据是每隔2s更新一次,时间久了后(短时间内不会出现此问题),更新的区域会出现位移,导致没有进行更新的区域被覆盖。不知道为什么,还请各位给支支招,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更新到的地方重新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更新到的地方重新复位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更新的那些都是用的绝对地址。很是苦恼:'(:'(

网友B:
读触模屏是不是用中断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触模屏是不是用中断读的

不是,扫描方式

网友C:
诚心寻求反汇编 逆向高手长期合作 最好在广州周边的 沟通比较方便 主要帮我把程序反汇编出来 找到程序里面的算法格式 程序接口 数据库 及通讯协议 骗子勿扰 QQ 348286236 加好友时 备注 汇编 逆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