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型号 电池电压检测

楼主(2015-08-24):
请帮忙推荐一IIC接口的ADC,用于电池电压检测,通道数量不限,位数不限,封装需贴片,价格适中。从功能上讲最通用的型号就可以满足要求了,怎奈这几年这块接触的少,请帮忙推荐,谢谢。

网友A:
tlc0831

SPI接口

网友B:
这类ad太多了,PCF8591就是

你用的价格多少,我这边供应商报价要1个美刀以上。

楼主:
TLC0831是SPI接口哦,PCF8591价格太高。有1元*币以下的型号吗?台湾、内地产品均可。

楼主:
各位工程师平日都接触过什么ADC呢?价格最低的是那款。

楼主:
内地和台湾有做ADC的厂家吗?大伙有接触过吗

网友A:
记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错了,不好意思。

It doesn't matter.Thank you for your reply.:)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工程师平日都接触过什么ADC呢?价格最低的是那款。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看看国产的吧

网友C:
找个自带ADC的单片机就OK了,你弄个I2C的ADC总还得有个MCU吧,检测电池电压一般10位ADC就够了。

楼主:
主控(wifi IC)已经选定,但内部没有集成ADC。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控(wifi IC)已经选定,但内部没有集成ADC。

可以用ADC0832试试,SPI接口,2通道

楼主:
带IIC的ADC,便宜的不好找呀,最低的也要2块*币以上,比很多集成ADC的MCU还贵。
关键我这种构架,再单独加MCU比较麻烦。

网友E:
去ad的官网有很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去ad的官网有很多的

ad的太贵,楼主要便宜的

网友F:
tlc0831这个是常用于电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