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MSP430F5438A不知大家用什么工具下载程序的?

楼主(2015-08-24):
我用的MSP430F5438A不知大家用什么工具下载程序到芯片里的?网上找了很多中下载器,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下载器。以及哪种下载器比较好
第一次使用MSP430 ,什么都是从零开始。

网友A:
sbw最便宜实惠

网友B:
学习的话,用launchpad上的下载器就可以

楼主:
我是公司做项目用的,可是我板子画了JTAG接口。网上看了下,说样用MSP-FET430UIF ,我不知道这MSP-FET430UIF是不下载程序到芯片的FLASH里,是在电脑上的IAR编程软件里虚拟仿真的吧?

楼主:
还有MSP430F5438A的内部看门狗是打开的,下载程序时会不会看门狗引起芯片复位,而无法下载程序?

网友C:
软件用IAR for msp430,仿真器MSP-FET430UIF,可以实现在线仿真,调程序比较方便

网友D:
launchpad...最好了感觉,线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