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J-Flash下载程序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5-08-24):
之前用J-Flash给一块板子下程序 ,下程序的时候选择了unsecure chip ,下载完毕后,板子运行正常;今天想给板子更新一个程序,下完之后发现下错程序了,然后再用J-Flash下载的时候就提示Could  not start  cpu  core,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会不会是Flash里的程序存在问题或芯片加密了

网友B:
先看下,能否CONNECT;
还有程序是否加密了,加密的话,只能通过BOOT下载了

网友C:
没有用过这个,不都是用J-Link吗?

网友D:
貌似你加密了核心,也就是不能更改了。

网友E:
工程配置错误吗?

网友F:
对flash 加密了 。。就不能用jlink了。。

网友G:
程序如果加密的话,只能通过BOOT下载了

网友:
楼主这个芯片有没有bootloader呢?

网友H:
没用过这个东西,都是用Keil自带的那个。

网友I:
没有用过这个工具,不敢乱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