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调试可以烧写,load按钮

楼主(2015-08-24):
平时都是用调试按钮把程序下载进芯片的,可是有些时候只要下载不要调试,按 那个   load    下载就是运行不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望指教。

网友A:
编译器那里设置一下,Debug下的FlashDownload下Reset and Run勾选下

网友B:
参考楼上意见设置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