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solo显示问题

楼主(2015-08-24):
imx6solo 是否支持双屏异显,比如HDMI和LVDS异显。是否和imx6u的一样,是一个ipu。但是可以异显,只要总的显示不超过1080p即可?板子是第三方开发的板子,linux3.0.35的系统。求解。。。

网友A:
那得首先看看有没有这两个接口吧

网友B:
如果接口够肯定是可以的啊。

网友C:
楼主你好,这里i.mx6solo和i.mx6dl一样,都有一个IPU,你这里使用的是linux3.0.35 那么是支持HDMI和LVDS异显的。
在i.mx6solo的参数中,我们可以看到Display是支持如下方式的:
2 x WXGA (1366x786)
  EPDC, LVDS, Parallel, MIPI-DSI
希望如上回复对你有帮助。如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网友D:
支持HDMI和LVDS异显的

网友E:
如果接口够肯定是可以的,楼主检查一下

网友F(2016-06-18):
我们也参照imx6Q_sabresd做的做的imx6solo_sabresd,现在利用MFG烧写过程中出现emmc无法烧写的情况,请问你参照的时候做了哪些地方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