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驱动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5-08-24):
电机给1KHZ的时候。电机运行情况最好。基本没噪声,但是如果我初始频率给高了的话。电机会不运行。。连噪声都没有,什么情况

网友A:
这个频率是不是逐步加高的呀

网友B:
加上加减速就好了;
低频启动,正常频率运行

网友C:
频率太高就没有时间响应了,要知道,电机有个响应周期。动作周期不能小于该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