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IC写函数会影响到计数器

楼主(2015-08-24):
利用定时器定时输出PWM波形,但是只要是涉及到IIC往eeprom写数据,定时器就不准了。读都没问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检查一下时序

网友A:
2个完全独立的;

定时器用中断写的吗?

网友B:
写数据的时候是不是使用了定时器了,查看是不是有什么使用定时器。

网友C:
你用的这个IIC,是不是使用了定时器或者中断,然后就影响了计数器。

网友D:
应该都使用了这个定时器的功能

网友E:
是不是使用了定时器或者中断

网友D:
大概这个写函数,使用了中断。。。优先级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