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7 CAN总线问题

楼主(2015-08-24):
CAN总线不是有总线仲裁吗?先接收优先级较高节点的数据,然后接收优先级低节点的数据。均已设置为自动重发。   为什么会接收不到标识符为1节点的数据呢?

网友A:
这个描述太广泛了,猜不出来什么原因;

网友B:
CAN总线不是有总线仲裁吗?先接收优先级较高节点的数据,然后接收优先级低节点的数据。均已设置为自动重发。   为什么会接收不到标识符为1节点的数据呢?
1,有。
2,能接收到标识符2的吗?

网友C:
估计是握手信号没有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