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the voltage regulator is OFF

楼主(2015-08-24):
最近看407的数据手册,发现了“The two 2.2 µF ceramic capacitors should not be connected when the voltage regulator is OFF.”想问一下这两个2.2uF的电容要不要接?the voltage regulator is OFF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内部稳压器关闭的时候可以不接;

最好还是接;

网友B:
能接就接,这个安全可靠。

网友C:
一般那两个电容是要有的,这个更可靠。

网友D:
前面几个高手说的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