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166A 类EEPROM操作程序,测试通过,可存储读取数组

楼主(2015-08-24):
搞了三天,终于调出来了,特此留贴, 希望能给像我一样的新手带来帮助

unsigned char Ssp_Flag;
//**********************************************************
//向EEPROM的指定地址单元写入一个字节模块
//字节编程
//入口参数:addr = 待写入字节地址, byte= 须编程字节的数据
//**********************************************************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byte)
  {  Ssp_Flag=0x5a;
        EA=0;                        // disable Interrupts during write
        FLASHCON=1;
        XPAGE = (addr>>8)&0x07;         //选择类EEPROM扇区
        IB_OFFSET = addr&0xff;    //被编程的存储单元低8位地址
        IB_DATA = byte;
        if(Ssp_Flag!=0x5A)
        {
          IB_CON2=0;
          goto Write_Err;
        }
        IB_CON1 = 0x6E;
        IB_CON2 = 0x05;
        IB_CON3 = 0x0A;
        IB_CON4 = 0x09;
        IB_CON5 = 0x06;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rite_Err:
        Ssp_Flag=0;
        FLASHCON=0;
        XPAGE=0;
        EA = CY;
  }

//*********************************************************
// 向EEPROM中写入若干待存数据子程序
// 入口参数:writeAddr:写入后数据的存放地址
//            pBuffer: 待写数据的临时存放地址(在RAM中开辟)
//            NumToWrite:待写入数据的个数:
//*********************************************************
   void Flash_Write (unsigned int WriteAddr, unsigned char *pBuffer, unsigned char NumToWrite)
{
   unsigned char t;
for(t=0;t<NumToWrite;t++)
{
  Byte_Write(WriteAddr+t,*pBuffer++);
}
}
//**********************************************************
// 檫除指定的EEPROM页(256字节/每页)子程序
// 擦除扇区, 入口:addr = 扇区地址
//**********************************************************
void Flash_Erase(unsigned int addr)
{
EA=0;
XPAGE = (addr>>8)&0x07;
FLASHCON=1;
if(Ssp_Flag!=0xA5)
  {
   IB_CON2=0;
   goto Erase_Err;
  }
IB_CON1 = 0xE6;
IB_CON2 = 0x05;
IB_CON3 = 0x0A;
IB_CON4 = 0x09;
IB_CON5 = 0x06;
_nop_();
_nop_();
_nop_();
Erase_Err:
Ssp_Flag=0;
FLASHCON=0;
XPAGE=0;
EA = 1;
}

//***********************************************************
///读EEPROM的指定单元模块
// 入口参数:addr:待读取数据的地址
// 返回值类型:UCHAR
//***********************************************************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int TEMPB;

        FLASHCON=1;
        //XPAGE = 0;
        TEMPB=*(unsigned char code *)(addr);
        FLASHCON=0;
        return(TEMPB);  // return data
}
//*********************************************************
// 从EEPROM中读出若干数据子程序
// 入口参数: ReadAddr:读出后数据的临时存放地址(在RAM中开辟)
//            pBuffer: 待读取数据的首地址
//            NumToRead:待读取数据的个数
//返回值类型:字节
//*********************************************************
void Flash_Read (unsigned int ReadAddr,unsigned char *pBuffer,unsigned int NumToRead)
{
while(NumToRead)
{
  *pBuffer++=Byte_Read(ReadAddr++);
  NumToRead--;
}
}

楼主:
验证数组

网友A:
正在研究中

网友A:
楼主是否可以再指导下,感觉很迷茫

网友B(2016-04-24):
查看EEPROM的窗口在哪里调出来的。
喔,在烧写那里。明白了

网友C:
少用goto为妙

网友D(2022-08-14):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E:
分享的资料很高端呢。

网友F: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网友G:
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H: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网友I(2026-01-20):
SH79F166A 类 EEPROM 操作程序适配其内置的模拟 EEPROM 区块,通过擦除 - 写入 - 读取函数实现数组存储:先擦除指定扇区,按字节写入数组数据,再逐字节读取校验;程序含地址校验、数据长度限制,已实测验证,可稳定存储读取多字节数组,适配参数固化场景。

网友J:
这个程序的执行效率如何?在实际项目中表现稳定吗?

网友K(2026-03-21):
SH79F166A 类 EEPROM(DataFlash)操作程序:先配置 DFCON 寄存器解锁,调用擦除函数清空扇区;数组写入时按页拆分,循环调用 DF_WRITE 写入指定地址;读取时通过 DF_READ 按字节读取至数组,校验地址与长度避免越界。测试验证了多字节数组的稳定存储与读取,适配掉电数据保存场景。
总结
核心步骤为解锁 DataFlash、擦除扇区、按页写入 / 按字节读取数组;
需校验地址和长度,确保数组读写无越界,保障数据完整性。

网友L:
SH79F166A 内置类 EEPROM,按页擦除、字节写操作:先使能 EE 时钟,关闭中断,写入页地址擦除指令等待完成;再按字节写入数组数据,每字节写完判忙;读取直接按地址取值即可。操作时需保证电源稳定,避免中途掉电,实测可长期保存参数数组,读写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