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指教下使用FPGA对68001进行配置

楼主(2015-08-24):
      我使用FPGA对68001进行初始化配置,时序没有问题,配置成功以后,使用EZUSB CONTRLE 进行数据读写几次后,卡死,再重新下载程序后,发现找不到设备,提示UNKOWN device ,换了一个USB接口,又可以找到设备,又使用EZUSB CONTRLE 进行数据读写几次后又找不到设备了,怀疑是USB的PID VID 写入错误数据,如果是写入错误数据怎么改?还有就是其他错误的可能是什么?求大侠指教

网友A:
你抓包看一下,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
我以前没接触过USB,问您下使用什么工具进行抓包?抓包主要是看哪部分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