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支援多种远程更换显示内容的 LED 显示屏方案

楼主(2015-08-24):
LED显示屏具备低成本、低耗能、容易安装、容易操作等优点,因此被广泛的使用在商场、店家、机关单位、展览、车站等场所。新唐科技所推出的 LED 显示屏参考设计,提供客户快速导入具成本优势的 LED 显示屏控制板。
此次推出参考设计方案,有NUC472以太网方案,以及 M452 精简型方案。NUC472以太网方案可通过Ethernet、USB、Bluetooth更换显示屏字幕,支持单色LED达80K点,双色LED达40K点,系统方块图如下:

两方案亦支持以RTC定时更换显示屏功能。Bluetooth可透过手机、计算机,远程更换显示内容,新唐亦提供 Android 版本 App 以供参考。

方案特点

  • 新唐 NuMicro™ ARM® Cortex®-M4 系列,可支持宽工作电压2.2~5.5V,可节省LDO及两个74245芯片,降低BOM成本及电路复杂度。

  • 支持 USB Full Speed 2.0 更新LED显示内容。

  • 支持SPI接口控制LED板, 最高速可控制62片双色16K点, SPI支持PDMA功能, 可省下大量的CPU运行时间。

  • 支持独立电源Calendar RTC, 当主计算机断电时,RTC仍然可以记录时间正常工作。

  • 支持SPI Flash功能,SPI 可支持PDMA功能,加速SPI Flash的读写并减少CPU介入, 可省下大量的CPU运行时间。

  • 支持UART打印信息功能, M452 UART FIFO有 16个字节, 具备高速收送数据的能力,且非常适合透过UART进行除错。

  • NuMicro™ 特有加密及程序保护,保障程序不被盗取。

相关 IC
  • NUC472VG8AE
  • M452RG6AE

楼主:
显示屏方案,原来新唐也有的。

网友A:
如果再添加一个以太网接口芯片,就可以成网络传输的情报板了。

网友B:
NuMicro™ 特有加密及程序保护,保障程序不被盗取。

网友C:
选择的那几个驱动器很不错,以前不知道选择哪些。

楼主:
支持SPI接口控制LED板, 最高速可控制62片双色16K点, SPI支持PDMA功能, 可省下大量的CPU运行时间。

网友D(2015-12-06):
你好,这个LED方案资料能发我么,187069969@qq.com,谢谢

网友E:
那屏用的是哪个公司的呢

楼主:
NUC472以太网方案可通过Ethernet、USB、Bluetooth更换显示屏字幕,支持单色LED达80K点,双色LED达40K点,那些都是普通的LED组成的。

网友A:
蓝牙距离太近了,不如直接挂网络传输,公路上用的情报板用的是光缆传输。

楼主:
稍微远一点几十米可以用zigbee,Rola是新推出的,可以传几公里。

网友F:
建议搭配一颗SPI 以太网卡,DM9051;
目前已经在芯唐M451/3平台调试ok,uip,lwip协议栈 即放即用。简单有效。

楼主:
通过级联就可以实现很大的屏幕控制。

网友G:
Rola是新推出的,可以传几公里。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Rola是新推出的,可以传几公里。是什么芯片

Rola是一种技术标准,目前好几家公司生产该标准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