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AA电池供电的单键开关电路

楼主(2015-08-24):
如题,没做过这么低电压的,请问,有什么简单的电路或者单芯片的电子开关,可以工作在1V@300mA左右?我用PNP+NPN做过但压降大,不知道有什么MOS管的vgs低。

网友A:
有这样的MOS管,不过不太好找,

网友B:
不需要MOS管,有这样的低Vce饱和电压的三极管,找找国外大厂的网站,我以前看见过。

网友A:
楼主可以尝试把三极管CE极互换使用,可能导通压降会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MOS管,有这样的低Vce饱和电压的三极管,找找国外大厂的网站,我以前看见过。 ...

PNP 0.2v的压降,但通过电流大了就效率就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的MOS管,不过不太好找,

是啊,平时用不到,想用时一点线索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尝试把三极管CE极互换使用,可能导通压降会小一些,

CE互换?没太明白,咋驱动呢

网友C:
用1v的升压IC,可以升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v的升压IC,可以升压控制

空间小哇,放不了几个贴片零件

网友D:
直接有这样的 开关芯片的。 两路开关 一路都是500MA  USB供电的开关。有的,型号 一 下子想不起来了。

网友D:
LM3526 想起来了。你可以查查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PNP 0.2v的压降,但通过电流大了就效率就很低

你看看NXP的PBSS5120T,导通电压比较低,hFE比较大。
你看看ON的NSS20200L,导通电压更低,等效内阻65毫欧。

网友A:
引用 楼主:
CE互换?没太明白,咋驱动呢

就是把原来的C当成E,把原来的E当成C,

网友A:
引用 楼主:
PNP 0.2v的压降,但通过电流大了就效率就很低

0.2V压降说明驱动不足,正常可以控制到0.1V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526 想起来了。你可以查查资料

谢谢,但是这东西是工作在5v电压下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NXP的PBSS5120T,导通电压比较低,hFE比较大。
你看看ON的NSS20200L,导通电压更低,等效内阻65毫 ...

这是好东西,不错。Ic 1A,Ib 0.1A,Vce 0.065V另外,有NPN的推荐吗,谢谢。

网友E:
AOS品牌P沟道AO3415和N沟道AO3416。没做过这么低电压不知道MOS导通电阻多大。

网友F:
找一个自锁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