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探讨】stmf4 定时器TIM9 TIM10 没有的?

楼主(2015-08-24):
我按照数据手册上  411 是有 TIM1 TIM2 TIM3 TIM4 TIM5 TIM9 TIM10 TIM11 这些,但当我配置定时器的时候也没问题,问题出在NVIC中断配置上。
里面的82个中断只有 TIM1 TIM2 TIM3 TIM4 TIM5  而没有后面的  9 10 11 三个定时器的中断号。
我想问,是本来就没有这些定时器呢,还是这些定时器不能产生中断。如果是前者,那数据手册就有问题啊。如果是后者,不能产生中断的话,这些定时器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DCD     TIM1_BRK_TIM9_IRQHandler          ; TIM1 Break and TIM9
        DCD     TIM1_UP_TIM10_IRQHandler          ; TIM1 Update and TIM10
        DCD     TIM1_TRG_COM_TIM11_IRQHandler     ; TIM1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and TIM11

TIM9,10,11与TIM1_BRK,TIM1_UP,TIM1_TRG_COM是同一个的中断向量入口

网友B:
希望有用

网友C:
楼上的资料应该还是有用的。

网友:
这么多定时器,都到TIM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