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开关电源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5-08-24):
实验条件如下:
一个开关电源接市电220V.
一个同样接市电的示波器,测量输出波形。
一个万用表,黑表笔悬空,或接开关电源指示N级,红表笔接触L级的瞬间,输出会有一个很大的电压抖动。
持续时间为几时纳秒左右。电压幅度已经有几幅。
无论空载还是后级再接一级整流桥,再或者DC-DC稳压。都无法避免、虽然这个时间的抖动不会导致元件失效,但是会导致单片机重启。然后74芯片的寄存器也复位了。

所以求大神分析原因,或给个解决的建议。万分感谢。

现象照片如下: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看用迟滞比较器能不能解决

网友B:
电位不同的导体,接触时发生放电和振荡,并沿着导体传播。
EMC做得不够的电源会被穿透,输出产生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不同的导体,接触时发生放电和振荡,并沿着导体传播。
EMC做得不够的电源会被穿透,输出产生抖动 ...

道理说是和EMC有关,但我已经用了明纬的电源了。。。。。然后就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看用迟滞比较器能不能解决

谢谢,可是这个是电源波形啊,如果比较器的电源波形都有问题。他的输出波形会不会也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