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5-08-24):
(无正文)

网友A:
关键是频率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频率多高。

频率100k

网友A:
我回去看一下。印象是陶瓷壳的,很小。不过偏离50%占空比较多,需要另加直流电平回复电路。

网友B:
变压器驱动01.-0.3占空比的有问题,把你的BUCK电路给出来,看看有没有别的方案,比如高端驱动的浮栅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