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EMMC启动方式开机图片添加的位置,各位大虾帮帮忙。

楼主(2015-08-24):
我用的是Linux系统,打了飞思卡尔英文论坛的补丁Patch to support uboot ** keep from uboot to kernel to Android for JB4.2.2_1.1.0-GA and L3.0.35_4.1.0-GA BSP (HDMI, LCD and LVDS),显示RGB彩条,我的是LVDS输出的,emmc启动,各位大侠看看我应该把图片复制到哪个设备文件下?还有我是在串口上面看的,在虚拟机上的设备文件是不一样的。在串口就只能用dd命令。苦恼好几天了,各位大虾帮帮忙。图片11位串口上面看到的设备文件,22位虚拟机上的。

串口

串口

虚拟机

虚拟机

网友A:
不太懂啊,没有弄过,帮顶了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开发板吗?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开发板吗?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 ...

是官网提供的开发板

网友C:
虚拟机上的是你自己开发用的虚拟磁盘,你肯定是要烧到开发板上的mmcblk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拟机上的是你自己开发用的虚拟磁盘,你肯定是要烧到开发板上的mmcblk上面...... ...

那是用dd命令直接把图片复制到mmcblk上面的特定地址么?但是我看没有这个分区啊。

网友C:
你看看SD卡是怎么烧写的,原理上应该是一样的......emmc的分区要跟sd卡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