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驱动两个OLED

楼主(2015-08-24):
开发板上接两个OLED转接板,并排OLED双屏显示,能不能实现,就像电脑两个屏幕拓展显示一样

网友A:
没做过,估计可以

网友B:
需要两个不同的显示接口,或者你自己做个,你让这两个接口从同一个显示缓冲区,分别读取一半数据显示。

网友C:
没做过,感觉是可以的,就是需要两个显示接口

网友D:
可以的,这个就看你如何把显存 的数据合理的分配了。

网友D:
就是在显存里把两个屏幕作为一个,分别负责半边。

网友E:
只要你把数据 分配合理 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F:
需要两个不同的显示接口,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G:
肯定可以的啦,理论上10个都可以

网友H:
两个接口,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I:
弄两个I2C 接口的OLED就是了啊,主要看分辨率吧,高了驱动不了。

网友J:
这种应该用什么接口,我也好奇呀,有什么参考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