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分下这个电路功能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8-24):
为什么是反向?

网友A:
好像不是反向,怪怪的,看不懂怎么工作,INT应该一直低。
RC低,R7作用,Q5导通。RC高,一样导通。Int一直低,5.1v稳压,VCC不会超过5.V,电路不完整,看不出RC是否会出现负电压

网友B:
图,能不能给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能不能给全点!

图给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反向,怪怪的,看不懂怎么工作,INT应该一直低。
RC低,R7作用,Q5导通。RC高,一样导通。Int一直 ...

图给全了,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C:
电压门限检测
RC1的输入电压低于-5.7V左右输出高电平,输入电压高于-5.7v左右,输出低电平。

网友A:
单片机RC1脚达到-5.7v,单片机不烧毁吗?单片机的VDD供电是5V。

网友D:
LZ在其它板块问过,在这里换一下继续问,原理图错误的,谁给你分析呀?

网友E:
MCU将两个引脚用这样的方式接起来,我也是完全想不到想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门限检测
RC1的输入电压低于-5.7V左右输出高电平,输入电压高于-5.7v左右,输出低电平。 ...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C:
压门限检测
RC1的输入电压低于-5.7V左右输出高电平,输入电压高于-5.7v左右,输出低电平。

你开始只给了三极管的图,不知道你的RC1是干什么的,你的D5是个5.1v稳压管,输入RC1只有低于-5.1V(初略估计-5.7v ),稳压管才能导通,RC1的输入才能到达三极管的基极,三极管的输出才能进入放大或者截止,否则三极管一直饱和。
如果RC1是单片机的引脚,你的三极管的电路图就有问题。

网友F:
如果正确的话,没有会意义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开始只给了三极管的图,不知道你的RC1是干什么的,你的D5是个5.1v稳压管,输入RC1只有低于-5.1V(初略估 ...

是否需要考虑稳压管的漏电流呢?

网友H:
一点意义没有

网友I:
是不是检测系统是否掉电啊?

网友J:
RC1的电压时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RC1的电压时多少?

pic单片机,3.3v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