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定时器-----级联

楼主(2015-08-24):
STM32定时器---级联,级联能计的数更多了,两个定时器级联变成32位,可以计4294967296个数,更好的解决减少进入中断服务函数次数,对于高频计数等等可以减少误差。适合初学者看看......

网友A:
原来可以级联,这个是不是配置寄存器从数字电路角度直接做到的。

楼主:
这个我也是前几天参加全国电子竞赛才考虑是不是可以级联的,级联我觉得就是把一个定时器当做低16位一个当做高16位合并为32位,低位溢出触发高位进1。

网友B:
不明白有什么应用场景,可以用这么多

网友C:
级联配置不知道怎么做,看看这个。

网友D:
这种方式,还没实际用过。

楼主:
这个我用在做频率计的,测外部高频时,比如100MHz,我希望是1秒以内不进入中断,不溢出,那么16位计数器是不够用的,所以我使用到了级联。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用在做频率计的,测外部高频时,比如100MHz,我希望是1秒以内不进入中断,不溢出,那么16位计数器是 ...

100Mhz 能测出来吗,楼主用的是哪个系列的 STM32

网友:
试过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可以8 分频的话我可以测到150MHz,到了高频以后和你单片机布线有很大关系,不过测100MHz还是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Mhz 能测出来吗,楼主用的是哪个系列的 STM32

完全可以,但是一些数据你还是得处理,这个毕竟不像FPGA纯硬件的,误差还是有的,有固定误差,原因我分析过,个人觉得是不同步产生的误差。

网友F:
看看怎么级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Mhz 能测出来吗,楼主用的是哪个系列的 STM32

可以测的,我用STM32F103ZET6。

网友G:
如果可以的话,的确是个好方法

网友C:
级联的效果是不是很好用啊?还有,我觉得如果时间长,可以用分频吧

楼主:
分频不准确,比如2分频,是不是来了2个脉冲才计一次?8分频是不是来8个脉冲才计一次?这样的话在结束卡断的时候分频越多可能存在相对误差就越大。所以能不分频最好不分或者少分。

网友H(2017-07-04):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