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56)

楼主(2015-08-24):
32.6.6 堆积
多个连续转换的结果能被堆积。采样的堆积数在平均控制寄存器中采样收集字段指定(AVGCTRL.SAMPLENUM)。如下图所示。当堆积起过16个采样,结果将比16比特结果寄存器大许多。为了避免溢出,结果自动右移装满16可用比特。自动右移在表中指示出来。注意,为了能执行两个或多个采样的堆积,在控制B寄存器中转换结果精度字段必须被写1
32.6.7 平均
      平均是增加采样精度的一项功能,虽然降低采样率的成本。这个特性适合于在嘈声环境条件下。平均是通过堆积m采样,并且把结果除以m。平均结果在结果寄存器中。采样堆积数在AVGCTRL.SAMPLENUM中指定,如下表所示。该分数是由上述的自动右移位的组合所获得的,当一个增加的右移必须通过向AVGCTRLAVGCTRL.ADJES)调整结果/分数系数段,如下表所示,注意为了执行两个或多个采样,控制B寄存器的转换结果精度字段必须写1(CTRLB.RESSEL)
平均AVGCTRTL.SAMPLENUM采样将通过1/AVGCTRL.SAMPLENUM减少有效采样率,
当所需的平均值达到时,INTFLAG.RESRDY比特被设置。
32.6.8过采样和抽取
采用过采样和抽取,ADC的分辨率可以从12位到16位的增加。增加n位分辨率,4N样本必须积累。该结果必须被右移的n位。这一正确的转变结合自动右移和值写入avgctrl.adjres。为获得正确的分辨率,的adjres必须配置为下表中描述的。这种方**导致在N点额外的LSB精度。

网友A:
sam单片机还真没用过,不知道性能怎么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单片机还真没用过,不知道性能怎么样呀

Atmel的芯片质量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