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页写入方式写EEPROM

楼主(2015-08-24):
用页写入方式从EEPROM某一页中间的某个字节地址写入数据,但数据长度超出了这页页尾,会自动跳转到下一页继续写还是跳到该页的页头?

网友A:
应该会跳转下一页,因为页只是个虚拟的概念。。

网友B:
页面就是个假设的存在,实际上是没有的,内部都是连续的。

网友C:
应该是跳转下一页的

网友:
内部都是连续的,应当跳转下一页的

网友D:
跳到页头,把前面数据写了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内部都是连续的应该是跳转下一页的

网友E(2017-03-01):
反正24系列的都是跳转到页头的好吧,有缓存的,自己百度。
AT24Cxx系列的EEPROM为了提高写效率,提供了页写功能,内部有个一页大小的写缓冲RAM,地址范围当然就是从00到一页大小,发生写操作时,开始送入的地址对应的页被选中,并将其内容映像到缓冲RAM,数据从低端地址对应的缓冲RAM地址开始修改,超过这个地址范围就回到00,写完后,就会把开始确定的EEPROM页擦除,再把一整页RAM数据写入。所有写数据都发生在开始写地址时确定的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