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全波整流问题

楼主(2015-08-24):
图中红色部分是整流输出,我发现波谷处与x轴有一段间距,请问这对最后检波精度会有影响吗?如何消除呢?

网友A:
二极管导通不是0开始,要高于启动电压。这是电路本身固有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这个是二极管所固有的。你可以在反向加一个电压抵消掉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导通不是0开始,要高于启动电压。这是电路本身固有的。

对检波精度有影响吗?能否改进?

网友A:
1),做电源可以不管,因为整流后还要滤波成直流。
2),精密整流,信号大也不理会,过0的误差可以忽略;小信号改进困难,通过一个二极管输出可以去掉过0的问题,但是,两个波接不上,成断续状,.......
3),其它另类电路,你能接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做电源可以不管,因为整流后还要滤波成直流。
2),精密整流,信号大也不理会,过0的误差可以忽略;小信 ...

谢谢,这个电路是用作电容传感器信号检波,另类电路可否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这个是二极管所固有的。你可以在反向加一个电压抵消掉他吧。 ...

请问现在电容传感器检波方面,什么方法有更高的精度呢?

网友A:
用两个开环增益1的运放块,单电源,搭建附件电路。

网友C:
为了克服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对精密电路,有必要进行精密整流的形式抵消这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克服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对精密电路,有必要进行精密整流的形式抵消这个电压。 ...

我用的是精密整流电路呀,请问你的精密整流电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D:
你们说的全错,这是仿真软件分析步长的问题,楼主可以增加一个一端接地的信号源试一试,信号源频率要比被整流的信号频率高10倍以上,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问题解决了,可以克服阈值电压的影响,现在还有个问题关于这个开启电压对最后检波精度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我没搞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问题解决了,可以克服阈值电压的影响,现在还有个问题关于这个开启电压对最后检波精度会有怎 ...

只要OP有足够的SR和CMRR,完全可得到理想的整流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说的全错,这是仿真软件分析步长的问题,楼主可以增加一个一端接地的信号源试一试,信号源频率要比被整 ...

仿真结果确实没有前面出现的问题,这是软件问题吗?还有图中出现二极管阈值电压,如果不消除会引起检波误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OP有足够的SR和CMRR,完全可得到理想的整流波。

CMRR:-120dB并且SR:50V/us。而且信号的频率也就20K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CMRR:-120dB并且SR:50V/us。而且信号的频率也就20KHz

这样的信号是不是符合SR之下,2*3.14*F*A《SR,整流属于大信号。

网友E(2015-09-28):
对精密电路,有必要进行精密整流的形式抵消这个电压。

能不能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导通不是0开始,要高于启动电压。这是电路本身固有的。

楼上说的是,这个跟二极管的特性相关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开环增益1的运放块,单电源,搭建附件电路。

这个也是整流设计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开环增益1的运放块,单电源,搭建附件电路。

哦,看明白点了,是利用正反跟随器的特性做的全波整流电路的

网友F:
还有楼主的全波整流电路的电路图的给分享下的吧

网友A:
@18楼,不明白你的意思。
@19楼,到网上看看,三极管、运放块和场效应管整流电路。
@20楼,比对它们与一般跟随器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有必要时再上图。

网友E:
楼主是要做什么用的整流,滤波能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