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ERROR: v4l2 capture: mxc_v4l_dqueue timeout enc_counter 0 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5-08-24):
BSP:linux3.0.35 飞思卡尔mx6q,摄像头驱动:ov5640  用测试程序mxc_v4l2_overlay.c能正常显示图像,但是用V4L2编程capture方式捕获图像每次执行到VIDIOC_STREAMON启动视频采集命令后就一直出错,错误如下:
imx-ipuv3 imx-ipuv3.0: IDMAC0's U offset exceeds IPU limitation
ERROR: v4l2 capture: mxc_v4l_dqueue timeout enc_counter 0
看起来像是没有中断,还望有相关经验的老兄帮忙分析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解答。

有没有什么进展?

网友A:
我的问题解决了,是I2Cwrite数据出错。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官网提供的开发板还是自己做的板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官网提供的开发板还是自己做的板子呢?

你好,是自己设计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是自己设计的板子

请问你这里驱动移植是OK的吧?还有你这里是使用unit_test中的测试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里驱动移植是OK的吧?还有你这里是使用unit_test中的测试代码吗?

驱动是OK的,这次是用的自己写的代码,之前用mxc_v4l2_capture测试也不行,也是类似的错误,之前有发表过一篇帖子,最后你没有回复

网友C:
关注一下,后续学习学习......

网友D:
解决问题就是好的啊,问题很高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问题解决了,是I2Cwrite数据出错。

你好,你也是用的ov5640吗?

网友A:
我们使用的是OV2643.没有源码,自己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里驱动移植是OK的吧?还有你这里是使用unit_test中的测试代码吗?

驱动是OV5640,但是摄像头模块是用的FPGA不断通过CSI接口发送图片来代替标准的摄像头,OV5640调试过程中我把驱动源码I2C相关的函数都注释掉了,用unit_test里面的mxc_v4l2_overlay测试能够正常显示出图像,是不是I2C的关系呢?我调试发现内核一直在ipu_csi_enc.c里面的csi_enc_callback函数不断循环,最后出现帖子上的错误然后退出程序。。。。。。。。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软体架构不对应导致的。如果你是使用Android系统的应用打开摄像头。Camera的HAL层获取不到它要的数据,就会出现你那样的错误。介意你从驱动架构上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软体架构不对应导致的。如果你是使用Android系统的应用打开摄像头。Camera的HAL层获取不到它 ...

我这边用的是linux,V4L2编程则是在QT上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软体架构不对应导致的。如果你是使用Android系统的应用打开摄像头。Camera的HAL层获取不到它 ...

调试发现程序是执行到VIDIOC_DQBUF这一步出现的错误

网友A:
我之前的问题和你的一样,出现的错误也是一样的。就是应该I2C write的时候出错到时的。修改好之后。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的问题和你的一样,出现的错误也是一样的。就是应该I2C write的时候出错到时的。修改好之后。就解决 ...

I2C write是要改数据还是啥?可否分享一下你修改的部分?

网友A:
我移植OV2643去掉就是按照ov5640架构做的,OV5640的数据是16位,2643的数据是8位。所以在write的时候,ov5640要分成高8位和低8位两次去写。2643就只需要写一次了。问题就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移植OV2643去掉就是按照ov5640架构做的,OV5640的数据是16位,2643的数据是8位。所以在write的时候,ov56 ...

是不是通过I2C写入什么数据然后触发相应的中断呢?一直搞不明白其中的联系。。。。

网友A:
从打印信息看,Camera的显示的流程已经没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在处理数据没有完成导致的,所以建议你多加一下延时和打印信息调试看看。还有就是在write寄存器数据时应该加个延时处理。这样可以保证对寄存器设置正确的情况下采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打印信息看,Camera的显示的流程已经没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在处理数据没有完成导致的,所以建议你多 ...

还有一个问题点就是其实我这边的摄像头是FPGA模块,之前用mxc_v4l2_overlay.c测试是能够正常在LCD上显示图像的,测试的时候为了能够正确加载ov5640驱动,我把I2C读和写的操作都注释掉了,因为这个FPGA不是标准的摄像头设备,这就是我一直在纠结的地方。overlay方式可以显示,capture捕获视频却在VIDIOC_DQBUF出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驱动是OK的,这次是用的自己写的代码,之前用mxc_v4l2_capture测试也不行,也是类似的错误,之前有发表过 ...

很抱歉,后来事情比较多,测试忘记帮你做了,真的很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抱歉,后来事情比较多,测试忘记帮你做了,真的很抱歉。

没事,我猜测应该是I2C还没调好的原因

网友E(2015-10-17):
楼主可否给我指点指点,是如何解决的?